索尼PCG-361P花屏

楼主(2009-05-14):
索尼PCG-361P花屏  外接显示器也花  我换过2个  北桥了   问题一样    开机刚显示索尼标就花屏死机啦

网友:
PCG-361P 是独立显卡的吧

网友:
不是独立显卡   和北桥集成在一起的

网友:
SONY的不好说 有可能板子太薄 你做两次都没做好!

网友:
换条内存或加焊内存插槽试试,集显用内存做显存的了

网友:
加焊完内存条 了,可问题还是一样的。我加焊显卡也二三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