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液晶,很奇怪的问题请前辈们指导下

楼主(2009-05-14):
长城液晶,开始故障没有显示,折机后检测高压板上保险损坏。重换保险后。可以使用。
但以后就时好时坏。正常启动后可以用很长时间,但 一关机就很难打开。且对外接电源
要求很高。我换了好几个电源都不行。只有用我自己的一个原装的12V 3.5A可以工作。
但也不是很稳定。主要表现有时开不了机,但开机后则不会再出现问题。
图片在下面。请有经验的前辈说下经验

网友:
高压板故障,通病。
找个四灯的换上就好了。

网友:
这不一定是电源问题,先查一下按键盘和驱动板供电。

网友:
有幸修了台类似故障的液晶。最后换灯管解决问题。

网友:
有幸修了台类似故障的液晶。最后换灯管解决问题。有可能.
因为换了通用高压板之后仍然出现一样的情况.想先试试看看.换了一个新的电源后开不了机的情况
有减少.但还是有些问题.

网友:
换了新的高压板
还是原来的问题。使用中不能关机,一关机就再开不了机。等很久后又可以开机的。不稳定,不知道
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换灯管的问题也有想过。但这台机只用了一年左右,是LG。PHILIPS的屏,
应该灯管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少。但现在不知道如何修了。

网友:
有无检查按键板是否正常?另外如果是19的宽屏那么灯管出问题几率还是高的

网友:
看来液晶的疑难故障  也是不太好整的。

网友:
换灯管吧,我修过几台这样的了

网友:
按键问题,按键不良,开机信号无法到MCU

网友:
把电源接口上方的电感补焊一下 再把 主芯片补焊一下 99%好用 长城的 老破了 用锡用得很少 节约成本  坑人啊 ~~~~~~~~~~~~

网友:
电源接口换个试试呀

网友(2009-06-13):
回复 网友A:

问题搞定,换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