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7300GT 公版黑屏一闪一闪的

楼主(2009-05-14):
请教各位高手我的影驰7300GT 256M 公版 点一会或者看高清 不一定什么时候就先黑一下屏,之后出图像定格,总是这样,最后死机!想问问是GPU的是还是内存呢!怎么修?

网友:
你首先确定显卡外关无损坏的元件、风扇是否良好、测供电是否正常、如果以上正常请用软件测试。
你的卡GPU故障比较大,如果不懂维修建议送修。

网友:
软件测试内存没问题!仔细看了一下,GPU后边缺了个贴片

网友:
这是多大的呀?

网友:
这种贴片电容如果是耦合电容不上也可。(如果焊工可以的话可以从废料板上找一个补上)
PS:这种卡的PCB板型我修过很多,成功率还是很高的。还是那句话建议楼主送修吧

网友:
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供电方面的。你测测各部分供电是否正常,我以前碰到过一片这样故障的显卡。最后发现CX1117不良,换后就正常了。

网友:
目前楼主描述的现象  修复率  很高的,不过不建议自己维修
一面自己不太会搞把故障扩大  甚至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