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所有B路电压均正常,但是没有CPU电压!

楼主(2009-05-14):
T40 所有B路电压均正常,但是没有CPU电压!

网友:
你按压一下CPU供电芯片3205,看看有没有反映

网友:
楼上的 说的没错啊,

网友:
ADP3205的供电脚正常吗再查看复位信号和时钟信号

网友:
供电和SD脚、33脚正常吗?3205要正常工作条件不少呀!

网友:
这种情况SB 。H8 。PM 等工作不正常都有可能造成无CPU电压的。。。你看看ADP3205的12 13有没有电压/

网友:
你把情况讲清楚呀,MOS管控制极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