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枪加热不长久

楼主(2009-05-14):
我刚买了一台数显风枪焊台.在买时有于时间问题,所以没有过多的检查,回到家焊芯片才发觉原来风枪加热刚开始温度很高,但过不了一会儿温度便降下来,奇怪的是数显的温度却没有降!
      由于买的地方比较远,所以一直没有拿回返修.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一般多是发热丝坏了 这种配件都有卖的

网友:
发热丝应该不坏,可能是热敏电阻变质,或直接单片机接触不良。

网友:
多谢各位了,问题也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