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865主板问题!

楼主(2009-05-14):
一片ONDA 865主板表现为:空板,测开关脚有5V电压,短接后能触发,但不能关机,以为是IO IT8712F-A-HXS 有问题,更换后情况一样。上测试卡,发现复位灯常亮,其它电压灯正常,测ATX20针各脚对底电阻均正常(用二极管档测,除地线外其它电阻值均在400-700之间),拆下北桥散热片,测上面的电容,均大于25欧以上,正常。主板通电后测REST 针有5V电压。跑RES电路发现它去一只电阻后就跑不出来了,通电时摸南桥不热。求助。
原来我换了IO已经修好了,但上CPU才会有复位吖。上CPU,内存,显卡已经可以亮机了。

你的贴子内容估计除了你自己没人能看懂,请尽快修改。。。

学修板卡 -10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以为是IO IT7512F-A 有问题?没见过这个IO
你测开关有5V电压,就短接触发?
---------
先查12V、5V、3.3V然后查开机电路和复位电路
我劝楼主还是到新手区先学习!

网友:
“但不能再次短接掉电”    什么意思?不理解
还有就是IO是不是8712哦?这个IO更换还要看第二行的字母

网友:
8712 不是低电平触发吗

网友:
昂达的板像这种现象的话很多都是南桥问题,你加热看看...我已经弄好几块了

网友:
回二楼的新城达版主,我是测过主板没短路才通电开机试板的,主板维修方面新手也去看过;回三楼的孤帆远影超级版主那个IO 我是对第二行字母HXS来换的其中GXS和GXS第三行有GB的也不能代换,这个我清楚;还有其他好友的回答,先谢谢了!

网友:
有些板在不复位、内存不过的时候是关不了机的

建议LZ在触发上电后检查一下各个供电点的输出:CPU,内存…………

网友:
相关的电压说明也没给出来,具体的故障也没说明白  把相关的问题说清楚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