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通病

楼主(2009-05-14):
HP NC6000点不亮加焊一下MAX1987就好了,是不是 它的通病啊,我碰到好几次了。
通病
点不亮

网友:
是的。我也遇到过。补焊就OK.算通病了

网友:
确实,我也遇到几次了

网友:
CPU电压IC在电源插口处,经常拔插电源所以导致1987容易虚焊

网友:
6楼说得不对吧 虚焊的原因是1987靠近U座 当CPU散热器风道积灰受堵时散热不良至1987受热虚焊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