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00主供电短路

楼主(2009-05-14):
D600主供电短路怎么修啊,头都大了

网友:
是待机时的3、5VALWAYS电压还是触发后的SUS、RUN电压?说清楚呀!

网友:
你先把主供电的线跑出来,可以用可调电源试一下

网友:
您这样把电流打到10v这样不容易烧电子元件,在用手摸,看什么地方发热。不过自己也得跑跑主供电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