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诸位高手:关于epox 8RDA5+pro开机问题

楼主(2009-05-14):
这块板子:打开电源,一般情况按下主机开关没有反应,要过一会才能有反应,但是不一定能点亮,手边没有debug卡,板载倒是有个2位代码显示,有时候按下开机键,板载显示FF,此时是点不亮的,关闭主机后,键盘等全亮,鼠标闪烁,如果过一会键盘灯自动熄灭,此时开始一般情况可以点亮正常进入系统,现在要开机进入一次系统要折腾好半天。
PS:一般情况是按下接线板开关,3个键盘灯会慢慢点亮,此时是点不亮的。

网友:
给你个提示,把CPU拆下来仔细看下。针那边芯片底部有没有发黄!

网友:
巴顿移动版,本来就是黄的,我用另外一块板子测试CPU一点问题都没有,点一次亮一次。

网友:
连诊断卡都没有还修个毛的主板啊。。。

网友:
epox 8RDA5
好像自带诊断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