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金士顿256MSD内存跑RST图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9-05-14):
我是新手,自己一条金士顿256M的SD内存自检正常,进系统蓝屏,用RST检测显示如下图,这是双面16芯片的,请高手指点是哪三个芯片坏了。

网友:
单面的话应该是1.2.5这几颗有问题

网友:
是双面的SD内存,不是DDRR 。

网友:
SD是B面4,8,1

网友:
[原创]免费索取体验“沙漠玫瑰”200元课程的票子

爱美的mm,免费索取体验“沙漠玫瑰”200元课程的票子(限上海地区),学习肚皮舞、钢管舞、拉丁舞、弗拉明戈、爵士、舞街、阿根廷探戈、日式插花、等更多舞蹈。详情咨询:http://www.mamapapa.com.cn/news_show.asp?id=432

网友:
就是B面的1.2.3颗有问题,是不是上面很脏了

网友:
希望有哪位大哥能把分析的过程给我们讲一下。谢过了!

网友:
应该是第2面的1   2   3   个芯片的问题  看看是不是 芯片或外围排阻虚焊  造成的,是在不行 换芯片!!!

网友(2009-11-25):
我看是第二面的468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