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主板CPU座接触不良要怎么样加焊

楼主(2009-05-14):
我的主板是478针的CPU,现在开不了机,但用手往下按住CPU风扇就能正常启动,松开手就不行,这就象是坛里说的CPU接触不良,请问下朋友们,象这种情况要怎么样给它加焊?需要什么工具?谢谢!

网友:
用锡炉可以

网友:
如果原来背面没有加强板的话,装上加强板就可能解决问题。

网友:
谢谢张先生的指点,我这主板后面原来是没有什么加强板的,就是一个扣风扇的朔料扣子装在主板上的!是不是要用铁皮做一个板装在后面把底板顶住?

网友:
我有块主板CPU座虚焊 不知怎样解决

网友:
再次谢谢张先生的指点,我用铝板做了一块与CPU朔料扣子底座一样大的加强板装上去后,不用手按压也能正常启动电脑了!这个方法真的不错!省了好多事呵!

网友:
不是常法啊!!!早晚得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什么是加强板?怎样做?

网友(2009-06-19):
不是常法啊!早晚得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加点松香水,用风枪均匀加热。不行就报废

网友:
哦,用风枪再加焊一下嘛

网友:
用BGA机加焊好一些

网友(2009-08-25):
没有锡炉的,可以用热风台去加焊的,不过要焊油才行,加在CPU座中不易太多,也不能过少,然后用热风台均匀加热,注意温度要控制好哟,要不会连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