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60ES12V偏低

楼主(2009-05-14):
有一个长城ATX-360ES的电源5V、3.3V都正常,唯独12V偏低只有11左右,电脑无故重启多次用排除法最后确定是电源造成的。后更换一个电源故障排除。请问有什么办法提高12V的电压值?

网友:
先换掉12V这一路的电解电容,试机。
不行,就顺这路检修,没几个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