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安泰信936A焊台和AT969A焊台相比好在哪里?

楼主(2009-05-14):
请问安泰信936A焊台比AT969A焊台贵70元到底好在哪里?本人看中AT969A的不锈钢发热芯应该比较耐用吧?AT969A的不锈钢发热芯是进口的吗?AT969A焊台400度以上的温度控制准不准确的?烙铁架是全铁的吗?AT969A焊台可以使用安泰信的936手柄吗?

网友:
我买了一个969D数字的,感觉比较好用。烙铁架是全铁的比较重。还有手柄看上去也很漂亮,线很软。温度控制400度以上还没有测试过。我有铅的开到250度就可以了,无铅的开到300度。所以一直没有上到过400度。

网友:
其实都差不多,哪儿有进口发热芯,都是吹吹的

网友:
我买了一个969D数字的,感觉比较好用。烙铁架是全铁的比较重。还有手柄看上去也很漂亮,线很软。温度控制400度以上还没有测试过。我有铅的开到250度就可以了,无铅的开到300度。所以一直没有上到过400度。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969A和969D性能有没差别,还有969A烙铁架是否全铁的。

网友:
这东西没有任何比较的意义,都是差不多的,有条件的还是上白光吧。

网友:
这东西没有任何比较的意义,都是差不多的,有条件的还是上白光吧。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上白光的,但白光的价格太高了,就算价格能接受,高仿和假货又太多,跟JS又不熟,要是买到假的就麻烦了。

网友:
买100V,没有假的

网友:
要配个质量好点的变压器麻烦。

网友:
我买焊台也只会看它是用什么芯!

网友:
你买个AT936就行
936A算比较高级的
它俩都是金属烙铁架,AT是两芯的
或者是快克也行936A,1321芯四芯的,用着都一样
要是之间钱差的不多,就买969
带D是数显

网友:
你买个AT936就行
936A算比较高级的
它俩都是金属烙铁架,AT是两芯的
或者是快克也行936A,1321芯四芯的,用着都一样
要是之间钱差的不多,就买969
带D是数显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的是969A的不锈钢芯是否进口的?还有烙铁架是否全铁的,969D只是多了个数显功能不实用。

网友(2009-10-23):
回复 网友A:

那HAKKO942 HAKKO951 AT306H QUICK501 可以去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