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775针V星的板掉电应该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05-14):
一块775针V星的板开机正常,过二到三个钟就无故掉电,应该是什么问题引起?板上没有电容坏。电源换过(长城电源)。显卡和CPU的温度并不是很高,倒是电源里面的温度比较高。摸电源外壳明显温度高,就是在待机状态也是这样。
cpu
显卡
掉电

网友:
掉电后,是否还能正常上电?排除所有外部设备后可以查一下主板上的各供电还有信号电压是否都在正常的范围内。

网友:
掉电后还能再上电。感觉是温度的问题。电源的温度最高。其它的还不算太高。

网友:
我的V星AM2的主板业犯过同样的问题,是CPU接触不良,你可借鉴下,仅供参考

网友:
LZ
请先确定是主板的问题?还是电源的问题???
我给你转到板卡级了,芯片级板块不讨论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