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478板点不亮,没复位。

楼主(2009-05-14):
478板。开机没复位。CPU供电正常。各个供电也正常。但I/O芯片ITE it8705f发烫。明天去找这个I/O芯片。应该是这个I/O坏了吧?
cpu
芯片
cpu供电
点不亮

网友:
先测A14对地阻值。IT8705F换的是挺多,跑复位电路就可以确定故障。

网友:
好了,换了IT8705F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