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电源12V、5V输出偏低

楼主(2009-05-14):
我接到一个故障DELL电源,型号为:NPS-250KB D,用户说经常死机,重启,自动断电等,经测量发现12V输出10.6V左右,红5V输出为4.7V左右,拆开测量所有的三极管二极管、光耦和电容,都没有问题,仔细听,发现主变压器的位置有“吱吱”的声音,我也不敢确定是否主变压器坏,因为听声音判断坏元件不准确,用硬盘作为负载,就自动断电,请各位谈谈自己的看法。

网友:
推动级不平衡会造成带负载时有声音

网友:
台达的电源有用多种芯片的,DPS系列很多是用dna芯片的,NPS没有见过。如果是普通的tl494+lm339,要查推动管,还要查输出端有无短路,再不行查变压器有无匝间短路。
如果是dna芯片或者3842之类的正激电源,可以替换芯片试试,电流检测电阻也要检查。变压器有声音的话首先加焊针脚。

网友(2010-02-03):
这些电源的电容易坏,你换换电容试试

网友:
查3.3V的滤波看会不会失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