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0上电掉电

楼主(2009-05-15):
540摔了以后,屏碎,现在开机电流跑到1.08A,过5,6秒就掉电,在开还是如此,不掉电测CPU CORE0.98V,,把内存去掉,电流跑到0.65后5.6秒掉电,在触发还是0.65后掉电,把CPU去掉,电流跑到0.28后5,6秒掉电,在触发还是0.28后掉电,这种情况没头绪,请高手指点,

网友:
查3V 5V的电容,

网友:
我手头上也有一块540的HP板子,也是摔的,找不到硬盘,看了没掉件,估计南桥掉点了,但是南桥周围全是红胶,不想弄了,换块板

网友:
楼上的主板卖吗

网友:
摔虚汗了,我觉得应在供电芯片,电容,南桥上下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