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73开机掉电

楼主(2009-05-15):
现在现象是可以开机,但是开机后,会无规律的掉电。散热片很烫、。
测掉电的时候,除CPU无供电。其他供电都正常。
   请修过这个现象的朋友指点一下啊、

网友:
那就弄CPU共电,看看是不是温控引起的

网友:
查CPU供电,CPU 温控,CPU 风扇

网友:
仔细查呀,查CPU 边上的大电容

网友:
应该就是温度过高保护了,检查散热系统

网友:
检查下CPU散热片与CPU之间的接触,我今天就碰到一台同样的机型,在别人那清灰,加硅脂后开机掉电,拆下CPU散热片重新安装后即搞定

网友:
呵呵,我搞好了。不过好得有点莫名其妙。补焊了CPU供电芯片和两个激放管,四个高端管,和CPU
滤波电容!有可能是虚焊造成供电不良。但是绝对不是散热不良的问题。呵呵!

网友:
学习了,谢谢,这些芯片坏了,有时掉点,不掉时不出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