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笔记本 5A短路的维修

楼主(2009-05-15):
最近跟着师傅修了几个日系笔记本 和一些国产笔记本 都是有关与上电短路   夏普笔记本 (日系笔记本在电源保护方面做得很好)上就5A 拆机观察 发现在电源隔离保护地方有个电容裂了  拆下 在上电开机OK     宏碁本  上电没有待机  拆机发现 在隔离保护的场管 全烧黑 拆掉用导线连上 在加电也是5A短路   怀疑电容有坏的  但是在同一系统中 并了 好几个电容 测不出来就用烧板子地方法发现两个电容发烫 拆下 OK (主板中电容击穿就会造成短路  用小电压烧板子 就会发热 )

网友:
楼上能不能具体讲下用小电压烧板子的方法!感激

网友:
用3.3V 5V电压去连接被怀凝的芯片啊 电压选择相应的就可以 那样手摸到芯片如有短路就会发烫的

网友:
一般都是从OV电压开始烧的,3.3和5V的电压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
一般是在1.5V左右!~

网友:
我一般先确定是几伏的供电短路。如果是3.3V短,就加低于3.3V的电烧就OK。如果不知道
该短路电路是几V的供电。那就从1V开始。慢慢往上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