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2g内存你们都用什么检测 ?

楼主(2009-05-15):
2g内存你们都用什么检测 ?

网友:
rst 和微软内存检测软件

网友:
rst得2g也检测不了啊   微软得能看出那个芯片坏吗?

网友:
memtest光盘版就可以检测2g以上的大内存。

网友(2009-06-30):
但memtest 似乎很难定位坏颗粒的位置啊?

网友:
除了RST,别的都可以试。
如QUICK TECH PRO(RST的同源检测程序);
MEMTEST86的JACKY版(晶霖);
DOCMEM;
FDRAM;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