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变压器输入级每个点都是144V,输出电压为0!

楼主(2009-05-15):
三星显示器,变压器输入级每个点都是144V,输出电压为0!
请问可能是哪个组件故障

网友:
你那个144V怎么测出来的?故障现象到底是什么?说清楚

网友:
变压器输入级??  应当是300V那一路吧   开关管不工作  当然电压都是一样的了  但你说的144V  没法理解
除非你那是110V电压的

网友:
呵呵怎么测量的,还要加强基础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