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15 加电无显

楼主(2009-05-15):
此机器是AMD芯片组,显卡,南桥也是,没修过,电流正常跳边到1.22,个电感上的电压也都正常,不知道如何下手。请大家给个意见

网友:
座子容易空

网友:
重写一下BIOS吧,

网友:
明显是显卡了。。。一般跑这么大电流就是显卡不过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