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721(偏黄,求EPROM资料)

楼主(2009-05-15):
优派VA721液晶显示器,在连接主机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图像色彩偏黄,好像兰色不足的感觉。可是当按一下该显示器面板控制2号键时,就会出现图像自动调整此时图像色彩能在这调整期间是正常的,一旦当图像自动调整结束时图像色彩就又恢复成偏黄色了。

优派(VIEWSONIC)

1、关机状态下,先按住“2”键再按POWER键

2、打开显示器之后,按下“1”键进入菜单

3、此时菜单选项最后多了一项“Factory menu”选项

4、此时按下“2”键就可以进入工厂模式
这种方法进不去工模!

那位有这种EPROM程序,上传一份

网友:
是不是灯管不良呢?

网友:
优派的液晶进入工厂菜单比较复杂,简单的总结为:按住某几个按键并开机,然后进入“F”选项。根据笔者经验,有些产品需要按住1和上箭头,有些机器仅需按住2。我们建议大家多尝试几次。幸好优派的OSD按键只有4个,并且组合不对是不能开机的,这样几分钟我们就能试出来。

网友:
通病。
不用拆机都可以,
优派(VIEWSONIC)

1、关机状态下,先按住“2”键再按POWER键

应该可以的

你是怎么实验出来的?

网友:
优派VA721液晶显示器,在连接主机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图像色彩偏黄,好像兰色不足的感觉。可是当按一下该显示器面板控制2号键时,就会出现图像自动调整此时图像色彩能在这调整期间是正常的,一旦当图像自动调整结束时图 ...
引用 网友A:

你分析一下,2键AUTO就可以了,说明里面没问题。
说明顾客调乱了,
恢复一下就好了。恢复完,应该MENU成英文菜单了
刚修好了,和你一样的问题,你看显示器一样不?我不是专业修液晶的
同时晒晒工作台

你威望好高啊

网友:
已经试出如何进工模了!
这种情况在普通模式是肯定调不好的。

为了方便大家以后查询,我单独发了贴子,

网友:
优派的机器碰到很多次都是恢复设定就好了的。  英文菜单下是:Memory Recall

网友:
这个情况,进入工厂模式调一下就好了,刚修好一台20寸的啊

网友:
参考下,修好一台格朗特的,客人拿回去乱调,造成偏红色,怎么恢复都不行,最后发现恢愎后,个人设置里色彩是不变以,原来客人调成了100了,我把它调低就OK了.

网友:
說真的!~不用自己試

Viewsonic 是大廠,不是雜牌~沒幾年就倒閉!~~

打TEL去 viewsonic 客服 ~ 你要哪種機型的"工廠模式" ~基本上多問的到!
=============================

再來就是~基本上user不會自己亂調 (最起碼 100個裡面~也只有1個會亂調顏色) ~ 一般多為 "Dip switch 開關" ~出問題

導致~某個  or 某幾個按鈕~不定時自動導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