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865原装主板的问题

楼主(2009-05-15):
主板电压复位都正常,就是上上CPU风扇扣紧就点不亮。这是不是CUP座虚焊啊?

网友:
是不是虚焊一是土办法用手按压散热器,而是用带灯的CPU测试座

网友:
意思是不上得时候能点亮是不
如果是这样得话应该是坐子空了

网友:
风扇扣紧就点不亮了。

网友:
我修过的板子大部分都是CPU座空焊了,放到BGA机上用加焊3分钟,大部分都好了,也有是通过加焊或重换CPU座好的

网友:
风扇扣紧就点不亮了99%是板子变形座子空焊了

网友:
先加焊,不行换座子

网友:
是cpu座子空焊的问题,最好还是换一个

网友:
应该就是CPU座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