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7-e主板cpu供电不足

楼主(2009-05-15):
各位老大,小弟一块主板点不亮了,上赛扬4 1.7的cpu  测cpu供电只有0。98v。

显然cpu没工作。可能那里坏了呢?

测四对供电管子电压都一样。门极电压也一样啊。

本人搞工控的,稍懂电子,但主板没修过。

网友:
0.98V的VCORE是正常的,很多865主板并不支持采用Willamette核心的P4及赛扬处理器

网友:
补充下,直接上CRD或者P4E处理器都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这板子不支持这CPU啊。
CRD是啥玩艺?上假负载能测吗?

网友:
百度了下,这板子应该支持C4的,可以先刷BIOS看下

网友:
CRD=CD=celeron D 就是赛扬D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赛扬D啊。taobao 去买一块再试。

网友:
百度了下,这板子应该支持C4的,可以先刷BIOS看下
引用 网友B:

真的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找到说明书了,不支持偶的c4 1.7。

仅支持Northwood核心。

网友:
看错了,IS7-E的确是不支持,IS7-E2可以,看来只有换U了
  引用一下网页:
“ 加入新技术,硕泰克865主板可支持Willamette核心的CPU
  看到标题后可能大家感觉奇怪,最新的芯片组怎么会不支持老CPU呢?事情是这样的:875P和865系列主板一般是按照VRM10.0规范设计的,这种电压调控模块支持的电压范围是0.8375~1.6V,而使用Willamette核心的CPU电压一般为1.75V,所以多数875P和865系列主板无法支持Willamette核心的CPU(P4 2.4和赛扬1.8以前的478(423)针CPU),表现为开机无法点亮,这主要是由于CPU核心电压超出主板支持的范围。
   升技杜鹏:我们也曾遇到过这种情况,有用户拿我们的IS7(865PE主板)配老核心赛扬,不过这样用865主板的用户实在太少了。升技目前还没有类似“Soltek UV Technology”的技术,至于今后会不会推出,要与升技总部那边沟通一下才能确定。”

网友:
BZ说得对,不要怀疑哦 ,你那板子是不支持CD

网友:
大哥,先学点基础好不,865是要2.0以上的CPU才点得亮

网友:
865是要1。8以上的CPU才点得亮(杂牌一定,品牌有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