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没复位

楼主(2009-05-15):
一块845好主板,为了修另外一块板,把南桥拆走,后来从新装一个全新的上去,现在的题是IDE,PCI上都有复位,就CPU,内存上没复位。北桥没动过。请教高手,不这会是北桥坏了吧!

网友:
CPU是北桥给复位,北桥的事

网友:
那也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南桥再做一遍

网友:
内存不需要复位,cpu没有复位应检查北桥至cpu的相关线路。

网友:
很明显南桥没做好,重新做吧

网友:
北桥我没动过啊,不会真是它坏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照你说的,那真是北桥坏了?

网友:
还是南桥没有做好,这样的问题见过很多。

网友:
你测测北桥供电啊
内存供电啊  显卡1.5V  还有北桥旁边的管子
不见得是北桥坏了啊

网友:
你都知道那是块好板,被你换了南桥就全板没复位,这很明显是南桥没做好,加焊一下就好.我也修过几片全无复位的板子,都是加焊南桥就OK

网友:
就按照楼上的去做吧,加焊南桥

网友:
还是南桥没做好!!!

网友:
问题不应该那么多

网友:
多半是南桥问题

网友:
南桥要怎么加焊?温度多少。多久,我新手

网友:
内存上什么时候有复位了     你桥没做好吧 !

网友:
你先跑跑CPU复位的相关电路再判断 是否是北桥坏了。南桥没做好的话 是全板无复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此板复位电路我都看过了,没问题。CPU到北桥的AD线也没问题,内存到北桥AD线也没问题,我就不知道北桥到南桥的AD线是那几条,可有人给个845系列的引脚图啊!

网友:
找图纸看下上电时序吧

网友:
我都不知道你怎么莫名其妙弄南桥出来,.我去培训时候老师说过如果主板拿来发现是北桥和南桥坏我们都不修的.因为拿货都要80.弄上去都不一定能修好...这点你不知道吗?我是新手.有什么说错请多多包含..

网友:
一般南北桥之间的连线是13条左右,查那个可能查的出来,要是回焊南桥的话,有铅的话就在220~230。要是无铅的话就250就可以了。温度太高了会短路的

网友:
看看内存附近有无门电路??

网友:
此板已搞定,换北桥OK。给客户用了几天了没问题。

网友:
这鬼板没什么修的价值,买个北桥几十块,卖才120块。劝同行们,这种底端板修都别修,新的才卖300不到,还是865的板呢。有人修就叫他换,还不用动脑子去想问题。

网友:
南桥的问题吧  重新换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