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VERSA E2000 被驱动精灵害惨了

楼主(2009-05-15):
月初接一台NEC VERSA E2000,几组电压打不开,又查不到接哪里,曾在论坛里求过图纸,无果~!后来静心检查,发现有一个电容不良,漏电!拆掉就正常了,装好系统,发现声卡驱动装不上,(这个机器声卡驱动非常难装,遇过几台没有装成功过,小日本的机机不好搞!)就装个驱动精灵2009 BATE1版的,让它自己找,谁知道!它下载安装完了,重启,再也进不了系统,就是蓝屏,说什么硬件失败,系统中止~!重装过系统也没有用,一样是蓝屏,给COMS放电,重装也不行,真是害惨了!内存什么的都弄过了~!

网友:
是不是驱动精灵搞的哦

网友:
应该还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
驱动没装好!我遇到过,也是NEC的机器。没装声卡驱动时可正常进系统,装完声卡后,系统滚动条一过就死机。后换了个驱动,问题解决!

网友:
前面是什么装都可以的,弄个驱动精灵自动安装一下就完了!刚弄好了,用一个安装版的光盘安装系统就可以了,装成功了,再用GHOST版,什么安装也可以了,我真的不解,什么会这样子???我还以为驱动精灵帮我写BIOS程序了!现在也装上声卡驱动了,感谢论坛里的朋友提供驱动~!

网友:
这好象有点匪夷所思吧,声卡硬件有问题出这种故障还有点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