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7纯平尖叫

楼主(2009-05-15):
刷新频率在60--72之间正常,一旦调至75以上到85,高压包位置就会发出刺耳尖鸣!求老手前辈们指点下,谢谢!

网友:
跟刷新率有关的话可能是S校正电路的场管开路或S电容失容

网友:
先确定一下是高压包发出的叫声还是周围的校正电感发出来的.

网友:
我个人认为还是行推动问题

网友:
这个好像是高压包的磁环坏了,你可以留意看看,是个参考

网友:
你得确认这声音是否是高压包发出,若是那不用看高压包线圈故障,若不是请检查校正电路中的电容有无漏电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