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档机是何意思

楼主(2009-05-15):
44档机是何意思,方正机,代码跑到44掉电

网友:
44代码PC机主板通常是桥空焊,本本的话也先把桥加焊再说

网友:
是方正笔记本,原故障是不开机,拆开发现是适配器口电源头脱焊,换新后,裸板加上屏可以点亮,但是装起后,加电一会就掉,用可调电源试电流上到2.1A,掉电了,插上测试卡看,内存已过,代码跑到44后掉电,估计要检显卡了,掉了。方正佳和240D的机型。

网友:
44内存MS没完全过啊 加焊北桥看看

网友:
你看看你的电源 是可调电源吧  有没有动过电流 把电流调最大  不要疏忽了  然后在考虑主板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
请问LZ是用什么工具跑到44档?

网友:
也有时能开机几小时,有时又开不了,用适配器和电池或某一种,又开不了,上诊断卡,依然是跑到44时掉电

网友:
你有没有把主要芯片加焊。试试

网友:
系统供电,CPU供电,局部供电的电源芯全补焊过了!

网友:
北桥虚焊,你加焊一把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