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A主板不加电求助 急!

楼主(2009-05-15):
一款845主板!拿来的时候是1117输出3.3对地短路!有7块这样的主板!问题都是一样的!其他5块换南桥OK!这两块换南桥后加电不跑码,然后那一块再换一个南桥OK! 这一块再换南桥后不加电!南桥发烫,不是巨烫!只是温度不正常!然后再换一个南桥 温度正常还是不加电!然后再换一个南桥(这个南桥是从好的主板上拆下来的,确定是好的,其他的都是坏板拆的)然后问题依旧!然后换了IO,问题依旧!IO 是83627hf-aw 现在唯一不正常的就是IO的67脚应该是3.3的电压但是没有 3.3是1117输出经过一个103的电阻 到IO 67脚 然后到南桥!现在103电阻后面没3.3V电压,然后我拆了IO,电压依然没有。。然后怀疑是南桥把3.3电压拉低了!但是南桥确定是好的哦 拆了南桥 3.3电压正常!现在不知道如何下手,南桥是好的  不知道为什么把3.3V电压拉低了!修了好几天了 希望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死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2009-07-01):
103的电阻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