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硬盘关段步骤

楼主(2009-05-15):
当迈拓硬盘扫描时,出现一段顽固性坏道的时候.擦除也擦除不了,用PC3000也扫不了的时候.你们可以选择关掉这一段.
  步骤1: 用MHDD扫描记住这段坏道的位置,起始位置和结束位置!(或者拿到PC3000上面去扫描,找到他的Beg.cy1和Eeg.cy1)
  步骤2:进入PC3000,依次打开TOOLS-Utility extensions-FMTI Edit.再对Beg.cy1和End.cy1进行操作.对上面扫描出的地址Beg.cy1减100.而后面的end.cy1加100 (找到正确位置,看这个的时候.观察下改哪个地方容量会多一点,就改哪里)
  步骤3:清G-P表.做编译器.SMART表复位.断电, 开电!查看1B改容量!

  步骤4: 再用MHDD擦下就好!

网友:
喜欢,就这样干。

网友(2009-07-04):
请问LZ:
是不是每个型号的MT硬盘都支持这个步骤?

网友:
好象不是,我这几天就发现8代的没有FMTI EDIT这个选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