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硬盘砍头关头步骤

楼主(2009-05-15):
当大家用MHDD的时候,有时候会出现规律性的坏道时候.大家该怎么办了?
首先用ERASE擦下最前面,如果前面出现规律行的X A ,而且在一个头上,就说明这个头可能有问题了!用PC3000将每个头都做下测试,发现头测试不过的就可以把他砍掉,头测试过的就可以把他关掉.(注意不要砍主头!!!)

    1.当确定是某个头写测试不过的时候,进入PC3000.在PC3000中,点开电右边的圆柱加三角形的图标.进入head map changing.砍哪个头就把那个头的勾给取消掉.然后进入Tools-Utility extensions- View modules, 对1F 78 93进行修改.改完够断电,再开电.清G-P表,做编译器. SMART复位.查看SMART.再断电与开电.看1B改容量.最后拿到MHDD擦一遍就好!(注意:用ISA砍头的要操作1F 21 78 83 93)
     2.当确定那个头测试过的时候, 进入PC3000,依次打开TOOLS-Utility extensions-FMTI Edit.点右键关掉那个头.关的时候注意你们看到的最后下面的数字要修改一下!改成一致的. 然后照样断电.开电.清G-P表 做编译器.SMART复位,查看SMART.断电 开电. 看1B改容量. 用MHDD跑一遍.(一般只要别的头么有坏道的话!关了坏掉的那个头.再跑就不用做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