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不要买拆机的,nf4-n-a3

楼主(2009-05-15):
接修四块EP-MF4-3 的板了,二块不开机,二块过显卡没有显示,经判断为桥的问题,发了四颗NF4-N-A3的桥回来,结果上上去全都不正常,二块不开机,二块档C1,  后来找到四块在双每UNF4X-M2板上拆下四颗NF4-N-A3装上去,四块全部正常。 接下载郁闷了,发回来的桥说焊过了,不给换,说工厂都是测过的,我晕,不上桥我怎么知好坏,四个桥待机电压都正常。大家不要买NF4-N-A3的拆机桥了,以后还是买全新的吧。    郁闷中,

网友:
我可以告诉你,NF4的桥我买过好多。二手的说是测试的,它们是没上板测试的,也许只是大部分功能正常的。比如能点亮,不能装系统,或者只过内存,不能上显卡。反正就是只有一半的好货。全新的说实在的太贵了,60元一片,的确是全新的。二手的只有半价。要是客户出钱120元我就换新的,旧的只有在收来的板子修下子还行。不过INTEL的大南桥类的二手的可以买到是真的。9成的好的。我的经验了。LZ你买的桥多少钱一片啊。

网友:
我还好,上次也是二手的桥,换上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