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十F级

楼主(2009-05-15):
一,用2。27做鱼十要用TK40模块备LDR,在备LDR的时候不能备APP和FLASH,这时你就不备这两项。用模块方法备APP,FLSH,ATA,ID。可能FLASH备不出来,那就不备了,在备APP时地址要从234改成238。

二,把LDR做完整,具体做法只是把APP模块从数据库中用PC3K的WHX提到文件夹,再挂上盘点灯泡,把数据库里不完整的LDR加载到桌面,点APP后面的像软盘的图标,会出现空白的WHX画面,单击右键点LOAD加载文件夹里的APP文件,点OK,最后就是点最上面像软盘的图标保存重命名。搞定。

网友:
然后还要在app那里修改缓冲,不然加不了app的

网友(2009-06-14):
请问怎么养修改缓冲呀
能解释不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