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接上高压板一亮一灭怎么解决?

楼主(2009-05-15):
一17寸液晶黑屏故障检修,拆机为二块独立板,驱动和高压分开。四灯背光不亮测高压12v正常,无启动电平到高压板,用一个1k电阻过电启动,灯管亮。初步排除高压板问题。测驱动板启动端无电压,热风枪除虚焊,有5v电压。接上电脑高压板背灯已亮,液晶有显示,有win界面,但屏会一亮一灭。灭时电源灯无显示,高压背光一直有亮。拨掉高压板输入端,电源灯一直显示绿灯,像似正常状态。又判高压不良?请教如何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还有短路    不行的话就附加个高压板(通用)

网友:
没人给介绍下方法?个人的思路还有点糊。要说高压板坏,灯就不该亮,可灯有啊。屏不亮时图像有点纵虚线消失,还是驱动板的问题?本着简单思路来做还有点复杂了。再想想。

网友:
应当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此液晶显示器已修复,是高压板有保护,换一块四灯高压板后显示已正常,但还会有点闪,估计电源不足,拆开适配器电容已鼓包,换后显示正常。

网友:
你把原来的高压板换回去可能也好了.这个液晶最开始的故障点应该就在电源部分.

网友:
谢楼上意见,刚开始我也以为电源有问题,专门换了个电源试一下,和原配的高压板试过,问题照旧,还是高压板的问题。跟着查出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