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V9280 显卡花屏求解决办法

楼主(2009-05-15):
华硕 V9280

型号 V9280
芯片型号 nVIDIA GeForce4 Ti 4200-8X
显存容量 128M
故障:开机花屏。
用mats诊断情况如附件:
fba:   0           0
fbb:   0           0
fbc:    0         0
fbd: 51051   22031038
bank情况:
d08 到d23报错
请问这个情况是那个显存坏。
该检查那块部分。
谢谢。
图见附件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该显卡背面还有4片显存,一共8片。我不知道检修那片。请指教

网友:
拜托 下次发显卡区 这是主板区 谁会打理你啊 短接一个显存的两个数据脚 再测试下结果 看看位置 定位下显存 下次把问题发清楚 显存正反是对应的吗? 这样别人才能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