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865原装主板跑D1

楼主(2009-05-15):
intel865原装主板(CD2.8)有的时候可以点亮,不亮的时候跑D1一开始以为是不过内存,经检测供电和时钟正常。郁闷!!!想可能是键盘的问题,换键盘后没解决问题.急!查鼠标键盘周边电阻、电容也可以。只有一个排阻是272阻值是268、271、274、265一想没问题。再查电源IC正常蒙了?以前本站老师们说过intel的主板桥虚焊是通病。(如果是桥的话在我这里就报废我没有BJA设备)上阻值卡测对地阻值正常,测USB、IDE对地阻值正常。乐!桥的几率不大再开机亮了关机、再开、关机、再开跑06关机、再开又是D1关机、再开D1再测键鼠边电阻电容排阻出问题了。高兴!换掉    开机一切正常好了.虽说走了不少弯路,问题解决是关键!!!!

网友:
不过内存的话有时候是CPU座虚焊和南桥虚焊

网友(2009-08-11):
我这板也是跑D1,也是内存时钟,供电都正常,诊断卡IRDY灯常亮,我刷了BIOS也不行,看来得查查键盘上拉电阻。

网友:
加热   NB试一下 ,再不行换掉NB。。

网友:
再仔细看一下DM电路。。

网友:
第一次听说键鼠边电阻电容排阻出问题了也会导致内存不过

网友:
我是第一次听说这个问题的,不跑内存,他怎么想到鼠标那去了,是有先例还是什么。请楼主说下。

网友:
碰见过显卡不行跑c1的

网友:
INTEL的主板CPU座上过几次CPU后.如果不用原装的风扇.就会跑B0或者C1.CPU座虚焊!楼主的问题应该是CPU座子虚焊.我经常遇到这种问题.INTEL的CPU座虚焊估计BGA焊台也无能为力.因为是用的原装风扇,其压下去会把CPU座主板部位压走型.压走型的板重做BGA也无法保证不虚焊.

网友:
原来是这样子啊,明白了一点,刚才看了另一楼的说跑D1是换了晶振来着

网友(2009-09-21):
回复 网友A:

会用BGA机器吗兄弟?我就能把变形的板弄回原样

网友:
11# aytzh 那兄弟使用BGA比较牛X了?呵呵,CPU座成功率 有多少,另外想问问用的什么设置?和我一样是三温区的?有什么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