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26掉电

楼主(2009-05-15):
请问有块sis的板子 空载开机正常 加上cpu和内存后经常跑到26后掉电 有时候能跑完 请问是啥问题
IO是8705  测开机针1.8v直接进桥了  而且开机针还接一个电阻 电阻一段接1117过来的3.3vsb
去掉电阻还有1.8v待机

网友:
而且我还有点没搞明白 这个板子 开机针经电阻接3.3vsb而且开机针直接进桥 测开机针只有1.8v 去掉电阻还有1.8v 这个1.8是那里来的 难道是桥给的吗

网友:
1:散热问题
2:上假负载,等他个几分钟。看断电不
3:因为此板IO不参与开机,所以南桥的嫌疑有点大

网友:
北桥短路的可能性比较大,先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