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xp-x主板,键盘没反应,好多怪现象。现在诊断卡显示C8,是啥意思

楼主(2009-05-15):
大哥们:

华硕p4xp-x主板。插电就开机,开始显示华硕的画面,然后自动进bois设置里的cpu频率设定画面。
弹出cpu频率设定:auto和manual选项,但键盘不起作用无法选择。

开机期间键盘一直不起作用

这现象是不是i/o坏了??

今天偶把BIOS块拿下开了下机,开不起来。装回BIOS后。
忘了把风扇装上,结果CPU很烫,然后开机马上显示C8。啥意思?
是不是CPU坏了?

tmd原来是诊断卡坏了,插到好机器上也显示c8
cpu好的
看样子只会显示c8了。

网友:
先换i/o吧,换了还不行就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刷个BIOS试下,应该是这问题

网友:
刷一下BIOS,,,如果还不行,测一下PS/2的供电是否正常,,,或者把滤波电容直接摘除,,,还是不行的话只有换一下I/O看看了,,,

网友:
刷个BIOS 试下

网友:
把滤波电容直接摘除,,,还是不行的话只有换一下I/O

网友:
今天开机不显示了,买了块诊断卡 显示C8

网友:
刷一下BIOS

网友:
检查键盘供电滤波电容,短或坏就去掉。

网友:
bios怎么刷?华硕网站上下载了一个1005.awd
编程器能打开这种文件吗?
好像编程器打开的文件是.hex   .bin的

网友:
i/o,bios,试试

网友:
用usb口行不行呢?不行在说吧

网友:
换个键盘试试吧,可能有个别按键有问题了.先同朋友处借来试试.

网友:
顶一下下下下

孤帆远影 -2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其实原来只是键盘口的问题,让你搞复杂了。

网友:
BIOS刷过了,现在发表回复
不亮了。

网友:
先打值看是不是口坏了,在跑下电路,在看是不是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