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V9280 显卡花屏 求检修思路

楼主(2009-05-15):
华硕 V9280

型号 V9280
芯片型号 nVIDIA GeForce4 Ti 4200-8X
显存容量 128M
故障:开机花屏。
用mats诊断情况如附件:
fba:   0           0
fbb:   0           0
fbc:    0         0
fbd: 51051   22031038
bank情况:
d08 到d23报错
请问这个情况是那个显存坏。
该检查那块部分。
谢谢。
图见附件里

网友:
自己先短接定位就可以测出真正的位置,不过经验说明上面左数第一个显存有可能是坏的。

网友:
自己先短接定位
--------------------------
是不是用锡连焊芯片的1脚和2脚。

网友:
可以 只要是数据脚就可以

网友:
按照版主说得换下,不起作用再换反面那片
还不行就加焊下 核心  4.。ti的  发热量很大的 也很容易虚
不过 显存坏的面子比较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显存是66脚的,上面的标识为ESMT M13L128168A LZD2P305Q
我把正面的和反面的显存都拆下来了。先吹下来的是反面的显村,然后用mats测试,出错的还是FBD
位置还是D08 -D23
然后我把正面的也吹下来了,出错的还是FBD31:0这个地方。位置则是D01-D016
我想用其他显存代换,这两个,但是不知道用什么芯片代换。
另外显存上面的ESMT M13L128168A LZD2P305Q(标识)
也没看懂。
有人能提供一下思路么,谢谢

网友:
着郁闷我怎么测不出来 什么FBA FBC~~~DOS下直接运行MATS不对么?

网友:
   纯DOC测试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你那V9280的 BIOS发给我 lanccdb@tom.com

网友:
DDR显存1脚是供电脚(VDD),如果和2短接,岂不是要出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这么认为,但我试过了,确实没烧。

网友:
如果焊下来的正好是坏的哪片显存,那么会检查出什么结果呢,是没有错误显示还是和原来测的结果一样呢?   如果正好短接坏的那片显存的1和2脚又会测出什么结果呢?我新手还没试过。

网友:
测试结果应该一样的,得看什么PCB 自己动手测试最主要。大家说的只能做为参考~~~

网友:
应该是最左上方的那一组颗粒有问题

网友:
对就是正面上面最左边的那颗

网友:
如果是d08 到d23报错的话,是背面U407 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TI4200的显卡找公版的BIOS都可以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TI4200的显卡显存位置从下到上,从右到左分别为A,B,C,D,根据你的测试结果,你换最左边的两个(前,后各一),也就是D位置的就可以修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错大错特错,还是对显存认识不够,1脚VDD 2脚DQ0

网友:
V9280 以前被人刷过 在开机画面和DOS全是花屏 进系统统正常  后来刷个公版上去DOS花的不是很花
楼主麻烦你备份V9280发到我的邮箱lanccdb@tom.com在这里谢一声

网友:
用锡连焊芯片的1脚和2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