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旭日150开关上无供电(已解决)

楼主(2009-05-15):
论坛服务器还没完全恢复,无法下载150图纸,请大家帮忙.应该很简单,此板3.3V     5V 正常,开关上不有供电,开关板可能断线了,手上没有,想修好它,可是从开关就只找到一个24C三脚二极管,在往下就找不到任何原件了,它的供电是怎么来的,请说下,到底是哪个地方断路了
谢谢
OK 把开关板接口的第六脚与开关按钮飞线连接

网友:
旭日150通病,CPU供电3205容易虚,加焊一下就好了

本本波 -4 误导!

网友:
开关按钮上没有供电也加焊3205????????????

网友:
这个机器图纸挺多的基地就要好积分啊你看图纸就行了

网友:
先查一下待机供电电压有没有,南桥及KBC 电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