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如何接掉焊盘CPU的针,绝对经典绝对高难度的焊接技术

楼主(2009-05-15):
06年开始学习CPU断针,弯针,重新植上针和针的矫直技术,对于掉了极少量的针,焊接难度很低而对于掉了几十针,甚至上百针的CPU,在重植针的难免出现针的排列不整齐现象。在校正针或插到CPU座里时,由于位置不够正,出现针连焊接的焊盘一起脱落,对绝大部分修理人员来说,这CPU就报废了。到里 06年底,手头积存了很多掉盘的CPU,而且很多当时是算高端的CPU,如P4 2.8E P4 3.0E 等,要是能重新接上这些掉盘的CPU,让CPU起死回生该多好啊。通过解析和实践的锻炼,终于琢磨出一套接掉盘CPU的方法,我能使这些CPU最大限度的回复生命力,虽然,这些有针的CPU已经淘汰了,希望能用到这技术的同行能借鉴,要是早些年找到这论坛就早上传了。
下面让我们看看一个典型的案例(上图哦)

补充内容 (2018-3-23 15:56):
某宝ID:zhouhong周

网友:
下面介绍如何将这掉盘的CPU的针接上去,先看看我使用的工具:
1. 10倍或20倍的放大镜一个。
2. 细头烙铁一把(白光很不错)
3.经过加工的镊子一把。
4.尖头刻刀一把

网友:
大家在放大镜看下,掉盘的位置是什么样的状态

网友:
CPU的板子也是4层以上线路制作工艺,那么把那连接点接上就可以用了,由于那点很细,根本就不好接,要把连接周围的铜层除去掉,让连接点变大就可以了,用刻刀在盘上轻轻的划开呈十字,一圈周围也轻轻划开,这些都是在放大镜下操作哦。

网友:
下图是去除第二层线路铜皮

网友:
用刻刀轻轻的刮除铜点上的绝缘物

网友:
这个铜点来焊接够大了,但是单纯用这点来固定CPU的针还是不够的哦,先上锡再说

网友:
处理好焊盘,接下去要接针了,不过接针的方法有很多种,我这种是要点扎实的基本功才能完成的,就是手抖的程度要小就OK了

网友:
焊好后是这样的

网友:
焊好后,是不能上机的,由于针的焊接点小,不牢固,在安装锁紧时容易被拉脱,即使勉强上机能用,几次插拔就掉针了,接下去必须把针加固才可以。我用的100度高温树脂胶,在针的周围涂上胶,注意不要在针的上部黏上胶,即使有少许在烘干后再去除就可以了,也不用专用烘箱,可以用一个150W的灯泡烘干就可以了。

网友:
烘干后的样子。在放大镜下把针与CPU座中需要接触的地方处理干净,避免针与座中的触针接触不好

网友:
如果接上的针位置有点偏,可以用镊子适当校正,全部确认好后就可以上机了,如果CPU掉焊盘前本来就是好的话,那么,这CPU就被救活了,而且无数次的插拔CPU是绝对不会掉的。我一直业余做这个生意,从没出现过接过的针再掉的现象,很多淘宝网的同行请教这技术,都免费教了。当时,号称 淘宝接针技术第一

网友:
再上传一些接过掉盘的和CPU中间位置的焊接的针,中间位置掉针和掉盘在焊接难度上比较高的

网友:
高手 的确是高手 现在对AM2的针不知道可以不可以接

网友:
接针这种事不难吧,弄点导电银浆很好解决的

网友:
楼上的应该是没有接过针吧!你自己试验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高手 的确是高手 现在对AM2的针不知道可以不可以接
引用 网友A:
AMD的CPU照样接,不过AMD的CPU的线路层数比INTEL的多,只要耐心点,一样的接法,我上传接好的图片给你看。

网友:
厉害,技术比我的高多了
熟能生巧,有机会得借鉴一下楼主的方法。
其实我遇到的问题不是夹不稳针,我也和你一样弄了带小凹槽的镊子,但是我发现我根本就焊不上去,温度不够。有空我也回去练练

网友:
厉害,技术比我的高多了
熟能生巧,有机会得借鉴一下楼主的方法。
其实我遇到的问题不是夹不稳针,我也和你一样弄了带小凹槽的镊子,但是我发现我根本就焊不上去,温度不够。有空我也回去练练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没错,烙铁温度要高一点,可以控温的那种,针夹的少一点。一般的CPU很好接的,P4E一类的难接一点,温度再调高一点,400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