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GL 跑C0

楼主(2009-05-15):
杂牌845GL   跑C0   CPU供电1.5   北桥供电1.5    内存1.25   时钟  复位 都有 ,I/O换过,BIOS刷过, CPU做是穿针的那种,也不能虚汗   北桥也用力压过,没有反应, 请各位老师给回帖,不跑代码和C0   FF   之类的问题  好像不好搞,希望大家能给些意见

网友:
**   供电就 不正常 内存是2.5V 左右吧 先修起来在说  你是不是搞错了 啊

网友:
有一个2.5  一个1.25

网友:
按FF的修, 打打桥线看看

网友:
不会有断线吧

网友:
刷BIOS ,打内存的AD线看下排组没有有坏,还有桥有没有断线

网友:
把座子的盖子拿下来看看有没有倒针的

网友:
1.25V好象是DDR2供电电压,2.5是DDR1的电压

网友:
DDR1上面有3个供电点需要注意的,一个是1.25V,另一个是2.5V,最后一个是3.3V

网友:
CPU电压1.75V才是正常,,内存三个电压,3.3V,1.25V.2.5V,

网友:
不过CPU 上带灯仪 看有没有扩孔的

网友:
这个你一定的给内存供电2.5V搞定  不出意外  问题应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