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AT850现在慢慢的噪声越来越大了 风枪的风也越来越小 ...
我的AT850现在慢慢的噪声越来越大了 风枪的风也越来越小了 就是什么问题阿

楼主(2009-05-15):
我的AT850现在慢慢的噪声越来越大了 风枪的风也越来越小了 就是什么问题阿
问题

网友:
里面的铁渣太多,加热后直接放冷水里快速冷却倒掉铁渣就好

网友:
应该是风泵出问题了

网友(2009-09-07):
检查一下泵,电机可能要上油了。

网友:
老化了吧,LZ注意保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