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佳和H100键盘不好用

楼主(2009-05-15):
在没有键盘代换的情况下。如何判断是笔记本的键盘问题还是主板问题。现在这台笔记本键盘全部都不好用。?

网友:
没有键盘就找块好主板确认一下就OK了  最简单的替换法  要是都没得换 就需要费点脑筋了  烧柱香 叫祖师爷拖个梦给你也行!!!!!

网友:
你可以把键盘接口边上的排容去掉试一下!~

网友:
好的。我试一试在说

网友:
拆下板子。发现键盘通到主板上没有电容的。直接就进W83L950D的。不知道怎么查呀

网友:
检测键盘接口的对地阻值看正常吗  外接键盘正常吗  都正常就要换键盘是一下

网友:
全部都不能应该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是键盘的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如果是键盘问题,用外界键盘是好用的。但如果是主板问题,用外接键盘好不好用具体没有试验过。。。
但是理论上,如果主板问题的话外接键盘试不好用的。

网友:
下次遇到这种情况可任意连键盘接口的两点。主板是好的话会出现符号代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