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入系统屏幕闪

楼主(2009-05-15):
今天修了一台hp的笔记本,故障是进入系统后屏幕老是闪个不停,但在dos下很正常。有时候把分辩率改一下,它就无显示了,外接显示器正常,开始以为是屏线或是屏电路的问题,或者是高压板坏了。搞到后来,我把显卡的驱动给删了,重起后,一切正常。想到这里就很明白了,原来是显卡驱动搞的。

网友:
呵呵 对啊 GHOST的驱动都是通用的那种 我一般都下载原版比较好

网友:
原来 进入系统后屏幕老是闪个不停 和 系统也有关系 呀
学习 ~

网友:
记得修理机器的时候一定要按先软后硬的排除法来进行检测。。

网友:
还是不明白 为啥外接正常呢?

网友:
外接可能显示正常,如果你打开一个网页的话,屏幕会像波浪一样

网友:
修本肯定先要排除软件的问题啊,先软后硬哦

网友:
应该是分辨率或者刷新率GHOST系统设置错了,你内屏不支持那么高吧

网友:
学习。原来软件也可以引起貌似硬件故障的现象。以后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