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945PL-A内存供电怎么会有2.5V

楼主(2009-05-15):
ECS 945PL-A二代内存供电为2.5V.两个场管由RT9214控制,上管控制电压为7.8V,下管控制电压为2.5V.由于没有RT9214,请问各位还会不会有其它地方出错呀.其它供电都正常

网友:
在内存槽附近的不一定就是给内存供电的
请LZ测量一下内存槽的相应脚位来确定

网友:
你打打 内存槽上的 针脚  是不是 1.8V 左右啊 在旁边不一定就是给内存的 啊 要是针脚上 2代2.5V 肯定不对  仔细看看

网友:
我这边也有一个这样的板子精英945P-A,应该是1.8V的,但测下来就是2.5V,不知为什么,上下管及RT9214的控制管均换了,还是如此,大家再分析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