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V主板不工作

楼主(2009-05-15):
845GV的主板CPU的三大工作条件满足显示卡显示OO,CPU有些温度是什么原因

网友:
CPU 工作时还有温度

网友:
按压一下U座试试

网友:
试着尝试加焊一下CPU座,,南北桥,,,用的什么CPU?

网友:
用的是478的CPU测量发现南桥的晶振电压为零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
CPU座虚焊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