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故障,如果断电必须清空CMOS才能开机

楼主(2009-05-15):
一块精英754-ATIA芯片组主板,如果断电必须清空CMOS后再插电源线才能开机,如果不断电不拔掉电源线则每次都能开机,开机后进XP玩什么都正常.CMOS跳线电压正常,晶帧两脚电压也正常,电池与晶帧也已换过,已排除它们,SB也加焊过但只好了一下午,
芯片

网友:
升级一下bios,还不行的话只有换南桥了

网友:
不会是BIOS,我认为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I/O 坏了,,,换块试试,,,前两天老师才上的课,,,我还特地翻了一下老师的笔记,,,希望能有用...

网友:
可以把桥重新做一次BGA或直接换桥

网友:
换i/o,看看吧

网友:
I/O早换过了,无效,只能是SB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