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9蓝屏死机通病

楼主(2009-05-15):
遇到一台东芝M19的本,客户反映开机使用一段时间后,就会死机或者蓝屏,客户自己已经重装过系统,经过我们的测试,确实有死机蓝屏现象。蓝屏时可用看到代码提示ATI.......一串英文。很明显是显卡导致的,此本使用ATI的X300 GPU,百度了一下这个故障。哇~~好多人都反映这个问题,但是没有解决答案,既然是显卡报错,就先从显卡下手。先加焊GPU,再测试,晕....故障出现的时间更短了。看样子是GPU受热不稳定了,直接更换了一块新的GPU后,再进行了一天的测试,故障消失。在清理出风口的时候,发现风口完全堵住了。也许这就是GPU损坏的原因。  以后大家遇到这样的故障,可以直接干掉GPU,少走弯路了。。。

网友:
谢谢小俊的共享!

网友:
多谢LZ分享,散热不良会引起掉电。但是蓝屏的还没有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请问版主为什么要把 显存拆掉。?做 gpu不会影响到它们吧?

网友:
X300的发热量也是比较大的。

网友:
那显存不是我搞掉的,是原本就没有。

网友:
显存容量不同 打的显存数量也不一样

网友:
我也刚刚修了个。显卡贵啊。新的要90。

网友:
xue学习O(∩_∩)O谢谢

夜雨十三天 -30

网友:
这厂家头脑不好,用X300的核心,显存只有32M,最多64M,搞不明白,这性能没话说啊。。。。。

网友:
请问LZ
GPU是什么部件?
LZ重新安装了一块新的显卡吗》?

网友:
现在的独显太容易坏了,我遇到的机器有很多都是显卡坏的

网友:
独显的有些放在棉被上玩,一下午就马上挂了,才3个月的机子,太强了,HP机子。

网友:
学习啦,我什么时候也能修理啊。

网友:
独显坏显卡的一般都是散热不行

网友:
X300的发热量也是比较大的
   易虚焊的  要是加焊最好打油用风枪吹到BGA的底部成功率要大点
    真是不行要拿下重新植珠了

网友:
重植球也没用,我先前就重植过一次。一部电影没看完就蓝掉了。

网友:
这种东西重新植株后最好打胶。

网友:
很好的文章 能说下
用什么设备更换的GPU那就更好了

网友:
谢谢小俊的共享